如何看七彩虹6600GT Mats4.76的报告!

楼主(2008-09-21):
本人自用七彩虹6600GT显卡128M128bit显卡两天前玩CS,开始花屏。(已过保)
昨晚开始一开机就乱码。用Mast4.76测试结果如下: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8468608
FBA[63:32]               0
FBC[31: 0]               0
FBC[63:3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30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8468608
Unknown Error Count: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REREAD3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076af32c 0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WRITE A 0 0 3 0ed5 049 3
076af328 0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WRITE A 0 0 3 0ed5 049 2
076af324 0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WRITE A 0 0 3 0ed5 049 1
076af320 0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WRITE A 0 0 3 0ed5 049 0
076af30c 0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WRITE A 0 0 3 0ed5 048 3
076af308 0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WRITE A 0 0 3 0ed5 048 2
076af304 0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WRITE A 0 0 3 0ed5 048 1
076af300 0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WRITE A 0 0 3 0ed5 048 0
.....................................

望各位高手帮看一下是那个显存损坏?不胜感激。

网友:
显存全部在GPU上端
从左到右(顺时钟方向)依次为U2、U6、U8、U10
三星的显存 编号:SAMSUNG 43
                             K4J55323QF-GC20
                             AWH154GAA

网友:
用Mats 4.8再测结果如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8468608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30 A30 A30 A30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8468608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30     2117152           0           0
A30     2117152           0           0
A30     2117152           0           0
A30     2117152           0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07bef9ec 0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WRITE A 0 0 3 0f7d 067 3
07bef9e8 0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WRITE A 0 0 3 0f7d 067 2
07bef9e4 0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WRITE A 0 0 3 0f7d 067 1
07bef9e0 0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WRITE A 0 0 3 0f7d 067 0
07bef9cc 0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WRITE A 0 0 3 0f7d 066 3
07bef9c8 0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WRITE A 0 0 3 0f7d 066 2
07bef9c4 0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WRITE A 0 0 3 0f7d 066 1
07bef9c0 0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WRITE A 0 0 3 0f7d 066 0
以下略.....................

网友:
有可能是U8(看显号象是DDR3显存的),一般坏一个位的可能是显卡有虚焊(可能是显存也可能是GPU虚焊),加焊一下U8试试,要是还不行就拿掉U8看看BGA如何,要是GBA好的,就是有加焊GPU了。。

网友:
嗯!显存是DDR3的。
谢谢楼上的提供思路。

网友:
确实U8或GPU有问题了...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指点,经加焊一下U8位的显存后,一切恢复正常。

网友:
是的,楼上两位说得很对,一般BGA的显存坏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