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F5000不开机

楼主(2008-09-21):
清华同方超锐F5000,客户刚送来时偶尔能开机点亮,进系统有时死机,有时就点不亮,主板拆出来就彻底点不亮了,开机电流上到0.5A就不动了,测cpu是迅驰1.4 SL6N6,核心电压测得1.35V,正常,内存供电2.55V,正常,MINI PCI槽测各项电压基本正常,IRDY电压3.3V,TRDY电压3.3V,MINI PCI 打阻值卡上有个CLCKRUN测试点没有电压,其他像时钟、帧信号、3.3V、5V都正常,测试卡跑00,就是不开机,刷过BIOS不起作用,加焊I/O也没有用,不知道如何下手了,高手出出主意,谢谢了。

网友:
CPU开机不到3分钟就很烫了

网友:
是不是和F3600一样得机器啊

网友:
不一样,这板子是855的芯片组,迅驰1.4 cpu

网友:
有高手吗?给个思路

网友:
应该是通病,CPU座子的问题!

网友A:
迅驰1的机器,CPU电应该是0.95左右吧,你那个电压好像有点高了吧,
要不要查下CPU这块的问题,我认为是这个方面的问题,好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驰1的机器,CPU电应该是0.95左右吧,你那个电压好像有点高了吧,
要不要查下CPU这块的问题,我认为是这个方面的问题,好好看看,,

不会吧,朋友,迅驰1.4 SL6N6的CPU呀,你去网上搜一下,标准工作电压1.35V

网友:
CPU座的问题,有可能虚焊或接触不好

网友B:
这机器:和F3600是一个厂家产的:都是蓝天产的:F3600是P4的F5000是迅驰的:如果你测电源板上不少电压的话:这机器应该是北桥 的事:北桥在这机器上是通病一般都爱虚焊:你加焊北桥吧:不过板子一定要进烤箱:不然这板子爱变型的。你顺便看下是不是跑内存:如果跑内存是左边两个灯闪。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机器电流0.5不动了。从新做北桥就好了,你试试吧,应该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是F3600的,开机三个灯一起亮,是 不 是 也 是北桥的问题呢,还遇到过指示灯有两个老是一闪一闪的,机器还叫,是不是北桥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和F3600是一个厂家产的:都是蓝天产的:F3600是P4的F5000是迅驰的:如果你测电源板上不少电压的话:这机器应该是北桥 的事:北桥在这机器上是通病一般都爱虚焊:你加焊北桥吧:不过板子一定要进烤箱:不 ...

感谢楼上的建议,我要拿到别人那里做北桥,借你吉言,希望能够成功。

网友(2008-12-22):
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
客户说是不通电、我拿回来看了一下、有待机电流、就是开机不正常、有时候要按好多下才能开、有时候一下就行了!开机之后很正常就进入系统、但是后来有电池试了一下、又不行了、多开几下又可以了、这是什么问题?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开很多次之后、能开起来了、但是没显示了、测试卡跑2AFF
请高手指点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两个灯闪好像跟内存没关系,应该是H8没抓到风扇,你把风扇接上去好像就不闪了。我这两天也接了个3600,接了LPC诊断卡,跑FF。但是电流还高高低低地跳一会。南北桥BIOS换过。到目前为止没查出原因

网友:
CPU座子的问题!那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