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鼠标有幻影

楼主(2008-09-21):
我 接了 个19寸液晶上半部分的显示速度完全跟不上。而且把鼠标放到上面还有幻影但到下面就正常   想请教一下到底是屏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下 不正常部分还发白   就像亮度高与对比度一样

网友:
就我的维修的情况来看 清华同方的19寸宽屏液晶显示器这种情况多见,我已经碰了十几台了 都是屏有问题。是屏上的驱动IC 坏了 我在网上见有人卖 ,太贵了 19的要180元 他只保证没用过,不保质量 郁闷哦 没换过 不知哪位仁兄换过 告诉一声

网友:
这不是驱动IC 坏了,建议查VGH,清华同方的19寸一般是三星屏,一般没搞。

网友:
不是驱动IC坏,这种情况我换过驱动IC,没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