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迈拓硬盘电路板故障现象相同,请教高手!

楼主(2008-09-21):
两迈拓硬盘电路板故障现象相同,请教高手!

1、6个双MOS管(DNS8961)有5个双MOS管的第3脚对地阻值为0,
左边那个硬盘大件就只有主芯片没拆了。所有小的元件都检查过。
是否是主芯片的问题呢?

2、主轴电机、音圈电机与主板的触点,两两阻值介于5-10欧,是否正常?看有个帖子讲要24欧。

请高手解惑,谢谢!!

网友:
回LS, 电机10欧以下不是短路. 我测过好的硬盘电机阻值也是小于10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感觉也是,线圈只要不是0,就不会有线间短路的问题呀!!
现在有点信心了,不用开盘啦

网友:
突然想到给主板CPU供电的双MOS管,估计S2脚是接地的吧?不管这么多了,换个驱动芯片试下了。呵呵,硬盘的电路板本来是很简单的,就是没有资料好查,才难。

网友:
今天,修上面的一个硬盘过去故障是不认盘,电机不转。后换电机驱动芯片后,能认盘了。但电机还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