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55过不了内存(已经修好)

楼主(2008-09-21):
一台联想E255开机报警,长叫,跑马灯过不了内存,内存的 2.5V 1.2V都正常。集成128M内存,4颗粒都换过,还是一样。请老鸟们给个思路
后来内存颗粒北桥南桥都换过了,最后把内存的排阻全部都检查了一遍。发现RP18 RP19 RP20阻值变化报价大,换上 正常

网友:
我估计是电容坏了。因为客户说头天 用着,关机后第二天就报警出错了

网友:
内存插槽边上的排阻,用指针表量一下,应该有排阻阻值不一样了,修好N台不过内存的本本

网友:
我有一台E255CPU供电1.19V没有不热不工作,其它芯片电压全部正常,哪里的事帮帮我.

网友:
这是E255的通病,90%的E255出问题都是这个现像

网友:
楼上看样子修这样的问题多,能指点指点吗

网友:
我也台M2400也是这个情况,搞不好了
桥也做了

网友:
我这个也又台E260的也是不过内存,,黑马要是知道了结果给我们交流下啊 ,真的希望又结果,,,
我的槽也拖了,排阻也量了,北桥也做了,内存换了N条,,真的不知道是哪个了,,郁闷中。。

网友:
bios刷过没有啊,我修过一台是BIOS的问题

网友:
顺便发个自己备份的BIOS

网友:
BIOS最先刷过 ,已经修好了。几天才 看到这个帖子。RP18 19 20几个 560的排阻变质l了

网友:
你们 真牛 B  想做 桥就做桥请问

网友:
排阻没问题,桥没问题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断线了啊,没法修的。换板

网友:
要是连线断了还真不好查,几率应该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