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Presario V3000不开机

楼主(2008-09-21):
机器送来的时候,通电待机电流是0.03,按开机键后看电流表好像有两次跳变电流跑到0.68左右然后回到0.45就不动了,当拆完机后在开机电流跑道0.38就不动了。我加焊了CPU供电芯片8760可故障依旧,测CPU有1.1V的电压。这个机器有没有什么通病啊?

网友:
通病好像是北桥不对。我也修到过一台。跟你一样的问题。也是一样的供电蕊片。后来还是修不好退了机。

网友:
v3000是一个系列,lz应该写出具体型号,及芯片组!!先加焊显卡,注意先除点胶!

网友:
芯片组是NF的,北桥是NF-G6150-N-A2 南桥是NF-G430-N-A3。

网友:
回复 网友A:

ene KB3910SF,这个是它的IO吧,它会有问题吗

网友:
高手,先赞一个。不过楼主的问题应该是开机不显示,而不是不开机吧??

网友:
我修过一台, 是北桥问题.

网友:
我修过一台v3000的,AMD的cpu 故障现象和你的一样,加焊一下北桥就搞定~!

网友:
刚修过一台3169AU  AMD的 ,重新做北桥6150,测试无问题 ,记得好之后再刷下新BIOS 。

网友(2009-01-16):
芯片组

芯片组是NF的,北桥是NF-G6150-N-A2 南桥是NF-G430-N-A3的問題

网友:
北桥不良是通病

网友:
遇到NF芯片组的好像北桥虚焊问题有点多啊,不管是那种机子,不知说得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