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 SL-848P-L 跑24

楼主(2008-09-21):
该板跑24,点复位后跑BF。不断电再点跑BF,断电后再点跑24
各供电测试点都正常,就 是 内存供电2.5V为2.8
望高手指点
谢谢~~~~~~~~~~~~~~~~~
测试点

网友:
bios刷过没。没的话刷一下看看。

网友:
恩,先刷BIOS吧

网友:
2.8高了点,正常2.65,内存供电场管换个试试

网友:
BIOS没有刷,直接用一样的板上下的

网友:
内存的MOS管换了的 ,LM324也换了,431也换了 电压还是2.8,LM324控制的3.3和1.5都是正常的就 是2.5V有2.8V(偏高)

网友(2009-09-21):
搞定没啊,我这一快和你的一样啊

网友:
24的话大概是到显卡了,显卡的工作条件满足没

网友:
供电,时钟,系统总线,都测了吗?供电是2。8有点高,换了MOS管试一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