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焊台

楼主(2008-09-21):
我是新手,想买热风焊台和恒温烙铁,不知道买好个牌子好,高迪的952,还是安泰信的好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安泰信可以,SLD(深圳好运电工)比安泰信的更好。安泰信焊接大面积铜泊时不太好用,SLD不存在这个问题。白光的太贵,没有必要选它,SLD就不错,建议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A:

QUICK(快克)的也还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是修主板安泰信852D和936吧!
塞克898D也行,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