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缺1组时钟

楼主(2008-09-21):
今天收到DDR打阻值卡,修那块循环跑C1 的865主板,量了排阻正常,3个时钟测试点,中间那组没时钟,示波器测得,这组时钟该是北桥提供的吧,是北桥挂了吗

网友:
顺着时钟那根线跑出去看能不能跑到北桥啊.说不定是那根时钟线断掉了,

网友:
找了半天没找到 明天做个铜线的刷子,面积大些

网友:
期待LZ解决了这个 故障
学习了 ·

网友:
还没修好,哎,真想引一组时钟进去,这问题我估计不光北桥不输出时钟,应该还有别的地方出问题,也能引起这故障

网友:
是 INTEL  865  的 吗 要是 有 一组 时钟没 有 那就是 北桥 我记得    DDR1  的 有 6组 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