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IO开机电平

楼主(2008-09-21):
各位大哥!我是一个新手!请问一下南桥和IO的开机电平的测量点从哪里找?????要怎样才能找到啊!

网友:
开机电平  在开机针的  正极上就有  一般  是  3.3或5V  这个电压  是 1117等 稳压原件  输出的  待机电压  开机针 一般  跟南桥或IO相连  跑电路的 时候 如果 跟IO不通那一定  归南桥管 另外  ATX 电源的  14脚一般 接一个  三极管  三极管 有一端是接地的 另一端  归南桥  或IO控制   有的  时候  三极管的  接地端 是经过  电阻 接 地的   测量时要注意   有的 时候  14脚  也接 门电路  每一种主板 设计不一样  不知道  我的  解释 楼主是否  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