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用PC3K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21):
运行后出现下图)  再请问一下,要修的硬盘是不是在开着机的时候插上去? 还是得关机后再连上去?

网友:
呵呵你是不是线路没插好··感觉你好像哪里没插好

网友:
不是吧,该插的都插上去了呀.

网友:
补充一下, 我还没有挂上要修的硬盘的哦,只想打开看看软件界面, 熟悉一下.

要修的硬盘是不是在开着机的时候插上去? 还是得关机后再连上去?

网友:
要修的硬盘什么时候接上去都可以的,跟这个没关系,你应该是哪里没接好(比如说加密狗或者是9针的串口线),具体哪里我也不知道。。

网友:
会不会是因为PCI插槽的PCI3000没插好?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