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声卡故障判断

楼主(2008-09-21):
声卡故障判断

以下为楼主所发之内容

声卡故障判断
1.
供电
        电源插座12V78L05三端稳压器输入脚,输出正5V电压给声卡IC
2.
声卡IC 正常工作时应该发热
其中1-12脚比较重要,包括供电、晶振的两个脚、控制信号
3.
晶振

24.576MHz
,旁边有两个22PF 的小电容

Ø
一通电就有波形

Ø
98后才有波形

Ø
只有电平,没有波形,电压一高一低

4.
功放
        只是把声卡输出的音频信号进行放大(功放坏会引起声小、杂音、无音)

引起声卡故障的部分问题
1.
供电
2.
晶振
3.
声卡芯片
4.
功放
5.
声卡及功放周边的小电容
6.
CMOS
设置错误会引起无声、装不上声卡
7.

网友:
感谢分享~~~~~~~~~

月饼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请问是主板上声卡芯片还是软件方面的啊.
是不是有关声卡电路的啊

网友(2008-10-29):
我这刚好有一台机器的声卡不能发音了,拿来做个参考,谢谢了!

网友:
学习一下。。。。。。。。。。。哈哈

月饼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里面是声卡故障的维修思路

网友:
fen  bu  gou  分不够

月饼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我怎么还减分了呀//

月饼 -2 不遵守版规

网友(2008-12-05):
感谢楼主!刚好要学习!谢谢啦!

学修板卡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你了,我想收藏,多传些好吗

学修板卡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2009-03-14):
实用,谢谢你,我得好好学习一下

学修板卡 -10

网友:
下来看看,谢谢!!!!!

学修板卡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2009-06-06):
THANKS FOR YOU SHARE!

学修板卡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2009-07-09):
谢了,有几快板子就是声卡坏了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