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无背光外接显示器有显示!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8-09-21):
IBM R40无背光外接显示器有显示!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主要看,屏线,高压板,灯管三样

网友:
先看有没有高压的VCC电压  然后看有没有5V或者是3.3V

网友:
R40屏线问题的倒没怎么遇到过。看看是不是屏暗,若屏暗,先找个好的灯管接在高压板上,亮,就说明灯管问题,不亮再看看高压板,测试高压板供电3V,5V,有没有上来没。若是黑屏,那就要大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