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未来窗17 开机一会唧唧响的刺耳声

楼主(2008-09-21):
二手市场掏的一个LG 未来窗17纯平显示器,开机一会就唧唧响的刺耳声,但图像显示正常,过一会不响了,在过一会又响,不知道在电源部分还是在行部分,就像是高频自激的,挺刺耳的!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毛病,希望热心的朋友帮忙解决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电源或行的电路部分的几百P的小电容问题,它们可以导致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LG行部分场部分接触不好的多。

网友:
可能是高压咀那里打火...

网友:
不是的,高压打火的声音我知道,是滋滋声,不是那种刺耳的声音!那种声音我说不上来,就像耳鸣的声音的那样!

网友:
这是显示器内部某些线圈类元件出现了自激现象.可打开显示器听一下究竟是什么东东在发出高频叫声.

网友:
据我的估计。应该是大电解电容容量减少导致的。更换下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但我把刷新频搞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