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型TM-P5865GV不跑"马"

楼主(2008-09-21):
请问大伙,TM-P5865GV它的故障现象是不跑CPU,它的显卡插槽的核心供电倒数第三脚的对地阻为多少?此板显卡插槽的核心供电的对地阻值只是12欧,供电是3.3伏.其它供电点基本正常,通电后,CPU,北桥,南桥,比一般温度要高.请问,有那位修到具体一样的板,说一下,这个显卡对地阻值正常为多少?

网友:
汗,看似简单,却无人在意!

网友:
换显卡插槽旁边的管。。。。。。。。。。。。

网友:
觉得可以像楼上说的这样,试一下

网友(2009-08-16):
楼上的CPU座是BGA的话那就压座子吧,座子空焊的机率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