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12V端只有10V

楼主(2008-09-21):
电源是国产普通牌子。世纪之X
从客户手里弄来。拆开一看。还很新。电路基本没有发黑的地。看来没用过几次。
据说老重启。废话12V端只有10V左右的电压不重启就怪了
可是从哪边查起都搞不清楚。
本人就是技术水平也就是换换电容。对电路一知半解的程度。所以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那应该从反馈电路查起了。。。。

网友:
反馈电路是指哪。麻烦各位高手了
虽说我现在不懂。但是我对自己有信心。
会的各位大哥,容我叫您师父。麻烦各位师父请不吝赐教。
多谢各位。现在这些只拿来教手。同时系统方面的我会一点各位要是有问题我一定解答。
在此先答谢师父们了。

网友:
查7500(494)1脚与12V相连的电阻是否有问题?

还有其它各组电压是否能正常输出?

网友:
看看12V输出相连的电容是不是有鼓包的,如实没用,把12V的快恢复二极管换一个,基本就可以解决问题!最好换一个肖特基的,阻值有140欧左右的那种!

网友:
看看12V输出相连的二极管,电感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