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8NF4-STAT2 南桥边上的S43 p57 是什么稳压三极管呢?

楼主(2008-09-21):
华擎K8NF4-STAT2 南桥边上的S43 p57 是什么稳压三极管呢?

网友:
拍个照发来看看....

网友:
图片在贴子上面了!@@@

网友:
图片传上去了,请帮忙.

网友:
元件位置标的是U还是Q,如果是Q,那就用3055来代。

网友:
好像是Q, Q32 图片上面有!@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帮忙看看这板的IO 是什么型号的啊? 我正好有这个板,IO 不见了    谢谢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个三端稳压管

网友:
是什么机器的板子

网友:
看形状,像三端稳压器

网友:
应该是电源稳压管吧

网友:
华擎K8NF4G-SATA2

网友:
三端稳压器呀``主板上只有三端稳压器是那种的```

网友(2010-01-28):
找一个元件。既接 5VSB。又接A14脚。就差不多使它产生的待机电压了。你说的这几个是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