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j故障请教

楼主(2008-09-21):
asus a8j 开机不超过15秒风扇就停转了,每次都这样,是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
开机掉电.一般是主板.还的显卡的问题...先把显卡插拔一下看看行不行..你有没进过液什么的..如果没过保就不要动.送维修部吧..我这.

网友:
我知道笔记本啊...大哥.  A8J的一般都带独显的...   我ASUS维修站的.这个会弄错.

网友:
杂牌板 CPU不工作

杂牌板 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 上了CPU  内存  诊断卡只跑FF  怎么回事啊? 有没有高手说一下维修思路啊......

网友(2009-06-09):
我也是遇到 A8的机器  开机只有0.48A 电流都上不去  发现开机键只有2.5V  电压好像不对  一按开机键後 开机键的电压一直上上下下的  没思路中

网友:
把各路的主供电一个一个的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