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7002FD维修手记

楼主(2008-09-21):
接修一台KTC7002FD17纯平显示器,故障为电源指示灯亮,黑屏。既然是黑屏那行肯定是没工作,拆开检查二次电源管D级有无供电,发现无供电,顺着查线路,发现给B+供电的整流管输出有50V电压,它经过一个限流电阻《0.1欧》到二次电源管D级,发现一边有电一边没电,拆下测量发现烧开路了。此限流电阻功率有点小,换了一个功率大点的装上。既然限流电阻烧开路那就肯定有元件烧坏,检查二次电源管和行管,发现行管击穿,用C5802换上,又仔细检查了其它元件无损坏后通电试机,听见行包“叽叽”叫,赶快断电。难道行包也烧了。。。。?于是二话不说测行电流,把行包B+脚绞开,接上电流表,如果电流在300到450毫安那就是正常的,发现此机电流高达1安多,故行包毕烧无疑,于是发一只新包换上OK。。。!此机修复。。。!再次说明它还有一通病就是行管在1到2分钟之内特别烫手而其它行电路元件工作条件又正常的话那就是行管推动变压器初级线圈那个滤波电容容量变底或失容导致,有示波器的朋友可以看到它有杂波干扰。。。!此电容一般是50V47UF。换后行管就不烫了。。。。!我以碰到多台这样的故障。。。。。!

网友:
KTC7002FD17纯平显示器我也修过几台,有两台也是烧高压包的,看来这机型高压包容易损坏.

网友:
楼主所说测行电流的方法.到是可以的.问一句.测行电测的话~有没有什么危险~
   因为我当时问过我师父他说.他知道这种方法但实际.维修当中并没有测过行电流.他说很容易烧表~~
    我听了这话也没尝试过~
    我在铁路上上过班.在维修铁路信号设备当中也用机械表测过转辙机的电流.
    不知道机械表能否测行电流.当时机械测 设备的电流是在1.5A左右~

网友:
17KTC纯平显示器确实很容易烧高压包.其有一明显特征就是烧ABL电路.只要ABL电路烧了直接换高压包(这种现象针对其它显示器也一样.)还有就是其推动电路的供电.有12V和80V两种.其中前都属于改进型.但它们的供电滤波电容老出问题.行管用一会发热严重就要先考虑一下它.另外,其大校正电感也容易出现匝间烧短路.也会引发行管用一阵发热严重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危险,把表打到5A的的电流档上,行包怎样短路它的电流也不会超过5A.

网友(2008-11-11):
我有一台ktc7002电源有问题,更换滤波,场管,3842后仍不起振,检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