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4pead 主板不复位

楼主(2008-09-21):
ep-4pead 主板不复位    cpu电压供电不稳  造成不复位   但有时通电一会就可复位了,不复位时电压只有1.0几V  如果复位了,电压也就正常了     供电芯片是iru3055     电容没问题
求助:  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一般是电压芯片的问题,反馈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