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多功能编程器

楼主(2008-09-21):
想弄个编程器,就想起了,我们买主板BIOS编程器时,都要求买6-700以上的,都说并口的那种如超越5000多功能编程器,是个玩具,
我就想问了,现在网站上买的液晶编程器,能应付的了所有的液晶显示器吗

网友:
应该说买液晶编程器现在买一个三星液晶编程器就行了,因为三星液晶MCU程序坏是通病.并且我个人认为本论坛三星液晶编程器不错的,才200元.

网友:
网站上买的液晶编程器,能应付的了所有的液晶显示器吗
---------------------------------------------
因该是绝大多数。

如果哪个厂家出了专业的液晶显示器编程器,我想我们的这个也只能是 “玩具级”。

但目前,没有厂家生产这个。并且根据我所了解,目前还没有能超过本站产品的 液晶显示器编程器。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真的讨论了不少回,液晶维修,我还是那句话,绝对没有万能的编程器,ISP编程器与西尔特等专业编程器,都可以说是各有优势,通常,对于液晶维修,两者互补,就基本上能处理目前85~90%的液晶MCU刷程序问题,
       ISP编程器,对于03年以后出产的机型,支持较多。而专业编程器,对旧款一点的芯片支持较多,我自己手上的3000U,大家都知道的,算是性能卓越,对于很多芯片都支持,但是,用得最多,最低价的通用板MCU:RTD2120,却支持不了,而这个RTD2120,对于ISP编程器来说,可以说轻而易举的。
       对于整合芯片的FLASH,  3000U,要放插座烧录,但可以刷空那些加密了的芯片,而ISP则只能支持在线烧录,在线烧录应该还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却不能烧录加入防写保护的芯片,
       所以,大家说,是不是应该两者互补才能做到这个效果?

网友:
又长不少知识,第一次听说ISP编程器,去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ISP在线编程,那以后对付MCU只要备个ISP的编程器就可以了。

网友:
哈哈,看来了解还差一点,这个没有绝对的,不管是ISP还是专业编程器,都不是支持全部的~~~~~

网友:
同意4楼说法,我是580U,加六合一液晶编程器

网友:
液晶编程器买哪个好,能修三星的

网友:
谢谢,看了明白了一些.

网友:
先学习,以后在考虑买

网友:
楼上的你是那里的,我是想买一个呀?多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