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发热 到进度条时死机

楼主(2008-09-21):
不好意思,我是个新手,电源没问题,主板是MSI865  CPU供电,负位,好信号,时钟都正常,  请问一下 我现在该如何维修这块主板?

网友:
看看CPU附近的电容有没有坏的?一般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坏掉的电子元件。

网友:
供电问题,容易烧CPU,电压IC换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