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 C500 开机几秒后灯频闪

楼主(2008-09-21):
待机电流0.05A
开机电流一直0.82-0.85A,CPU温度比较高,无核心电压(怪),
VCCORE 由ISL6260管理,网上居然搜不到此IC资料,本论坛上倒是有一个,就是下不了(晕啊)。本人经验值低于0!!
加焊ISL6260,故障依旧。

哪位仁兄有此PDF资料,给我一份,不胜感激

mail:   hpg608@163.com    hpg608@qq.com

网友:
D620

我都找几个月了都没找到。楼主还是放弃那个什么6260吧。不过我上传了DELL 的D620。它的CPU供电芯片也是6260。你可以参考着修。不是每台机器都有图纸的,但我们还是要修每台机器。可以借助图纸,但不能完全信赖图纸噢

DELL D620.PDF

网友:
楼上的PDF文件,我打开是提示‘不是PDF文件或者损坏’。

网友:
订购了2片ISL6260,直接更换。再开机核心供电有了1.5V左右,可是故障依旧。

而且开机后电流依然0.85A左右

网友:
根据以前的经验,估计不是内存就是北桥(集成显卡的)

网友:
我遇到过没有BIOS电流也能达到1.5A的COMPAQ机.
在这种情况下电流只能做为参考.

网友:
要是从电流判断的话,应该是没过内存!很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跑诊断卡试试,看是什么代码,估计是内存或是显卡没有过(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