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ze2000点不亮

楼主(2008-09-21):
惠普ze2000点不亮

CPU 1.26V
内存 2.5V
都正常的.

不知道怎么下手查了?

网友:
电流多大?有跳变吗??加不加内存有什么区别??不加CPU呢??测试卡怎样??建议楼主把问题说的明白一点,不然就是再强的强人也帮不了你。除非是通病,但不是每台机器都有通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本本CPU很容易坏。

网友:
电流0.9A
加不加内存电流相差很小很小
测试卡没有
不加CPU,电流0.23A

这说明了什么?CPU能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