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 NC6000充电问题

楼主(2008-09-21):
前几天小弟我接了一台康柏 NC6000,第一次客户拿来是不加电,维修好了,一切正常,用了两个月,客户又拿来说不充电,我查了一下,充电是充的,但是充电和放电的时候,电量显示不会动。但是可以允电和放电,这是电池还是主板问题。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
都有可能。但是个人感觉两者可能都没问题,倒软件的可能性比较大。建议楼主去掉硬盘或在BIOS下充放电几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