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SW865pe,ICH5

楼主(2008-09-21):
北桥865PE 南桥ICH5
IO Winbond W83627
时钟 W83194BR-619
声卡 ALC655
BIOS  为2Mbit的 W49V002F
4PCI+1AGP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
感谢! 刚刚看了下资料,估计不能用FSB133 的原因是bios和板子上的时钟芯片不对应,于是时钟芯片就按最低的预设,100Mhz FSB来输出

我试过屏蔽赛扬D cpu 上的针脚硬上166或者200 不成功。估计原本板子工作在100MHz FSB 内存跑4:5 模式,硬上其他频率的FSB内存分频不能改就造成依旧不能点亮,停C1 上了。今晚回去试试

网友:
我也是正在求的BX-865PE,跟老大发的图片一样的BIOS,不知道3楼的是否可以,请楼主告知。

网友:
我试了3楼提供的bios ,不过刷不进去,不知道是什么问题,bios刷新工具还是主板的刷新保护?
试过dos下用AWDflash 8.23K 以及windows下的Winflash1.92 均不成功。

网友:
写保护!写保护! 试了另外一个号称万用的FlashUnitli 8.95刷新工具终于看到一句 写保护的提示,可板子上都没这个跳线啊

网友:
除了焊下这个W49V002FAP外,还有办法取消板子的写保护么?

网友A:
我这个BIOS好用的啊,你试试

网友:
这是主板,看看一摸一样的

网友:
就这个主板缺一组时钟,中间那组,现在循环跑CI。BIOS放心是别的好板子拆的,有个一摸一样的主板,换了内存供电的电容就好了。这个准备放弃了,因为时钟进北桥了,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我有几块这个865主板AGP旁边的3055场管很烫,你的怎样啊,我的都加个小散热片。估计负载带得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BIOS好用的啊,你试试

刷不进啊,提示写保护,除了焊下W49V002 外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
用Winflash1.92 刷新,提示这个

网友:
提示说不能在WINDOWS下刷新,应该在DOS下刷新

网友:
dos 下刷新提示非Award BIOS,

网友(2009-01-09):
我下了几个版本,热风台拆下来,编程器写。。囧死了。刷什么版本都不能跑100mhz 之外的fsb,就算我的是默认133的赛扬D也一样

网友:
我怎么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