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3.3V短路

楼主(2008-09-21):
一板3.3V对地短路,但能点亮.
之前是触发一下就自动关机,经检查有电容坏,换后能点亮.但3.3V还是对地短路.何解?
本人新手,还望高人指导.谢谢.

网友:
电阻多少?一般情况下3.3v线对地电阻也就十几欧姆。

网友:
通电,量3.3V,如果有3.3V就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