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碰到太多友达屏坏的 浪费不少功夫

楼主(2008-09-21):
花屏 白屏 半花 半白 最近碰到修的都是这样的屏问题 而且都是友达屏 都是抱着试试的心态去修 除了白屏能搞定 其他的全
部是白折腾 看来要花点时间专门研究屏电路 将来碰到屏电路问题要占不少比例
屏坏

网友:
我的就是友达的有一块是15的,现在就是差不多你说的半花吧,不知道换屏IC有没有用了,还正准备想买个芯片回来试试了

网友:
光是换屏IC 我个人觉得有点武断 首先我们对屏IC所知甚少 只是凭直觉 一块屏ic价格不菲 50以上 我上次一个花屏 换了也无效 关键还是对屏电路了解不足

网友:
是呀,碰到相同问题不知如何是好了,都有点退却了。不知哪里有屏电路的图纸

网友:
是的,我上次修一联想17白屏,我查到屏内5V供电短路,没修,给了联想售后,他们说驱动板坏了240给我修,后来他们换了不行又说屏坏了,我早定了他们才说,后客户说不修了,搞的我也没好好研究一下,真后恢。

网友:
原帖由
全旺
于 2008-9-23 15:29 发表
是的,我上次修一联想17白屏,我查到屏内5V供电短路,没修,给了联想售后,他们说驱动板坏了240给我修,后来他们换了不行又说屏坏了,我早定了他们才说,后客户说不修了,搞的我也没好好研究一下,真后恢。 [/
能查到5v短路 还是有搞头的 大不了把屏上的IC一一排除

网友:
我这里有一块友达30803IC的屏就是花屏,测边上的电阻,电容对地阻值都正常,如果换有修好的希望吗,如果换上不行,会不会弄坏这个新买的芯片了

网友:
楼主 我昨天也接到2台屏故障的机器 .. 本来已经给判死刑了 看到你的帖子 我又觉得还有修复的希望 其中一台是明基PF71G+的 故障白屏 不知能否指教一下 修屏电路该如何着手 测哪些关键点 ? 现已测得有屏线部位有2个滤波电容对地短路 阻值3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