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机箱电源接液晶电路板,机箱电源线化了

楼主(2008-09-21):
我说的就是雷击看不清型号那个显示器

我听大家意见拿个外接电源试试
我拿了不用的P2机箱电源,把接光驱或硬盘的一路线剪了
黑色接液晶电路板次级地,黄色接次级整流出来16V电容,红色接次级整流出来10V电容
开启电源,不到20秒,黑,红,黄电源线的外皮就冒烟融化了
各位师兄这是什么问题啊?
吓死我了

网友:
我判断一定是短路了 ,你可以用一个带电流指示的电源啊 那样就不用 ~~ 吓死了哦

网友:
呵呵,你也没检查有没有短路呀。
还有,你短没断开原来的电源呀?

网友:
原来的电路烧了已经断开了

看来只好先帮朋友买一个换上这个自己慢慢学着修

淘宝上   宽屏三合一板 优派/美齐宽屏三合一板  100元
我看图片和我手上这个电路板零件排列一模一样的,只是淘宝上的多了一个DVI接口,我这个电路板上空装没装,其他都一样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