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08-09-21):
我的这台联想的显示器。现知道是切换分辨率的时候会出现亮度好像调到最大,整一个画面变白变亮的情况,但当再切换一下分辨率时却又正常了。请问这应该查什么电路呀,是查S校正电路吗?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是切换瞬间白屏还是切换后白屏.如果是切换瞬间是白屏的.检查CPU静噪电路.如果是切换后白屏.那就要测对应的电压参数了.

网友:
已解决?
我再仔细检查了,原来尾板上视放芯片出现虚焊。我加焊后,现没发现什么问题。不是白屏,是还有图像的,只是亮度好像调到最大一样,整一个图像变白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