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恒温器带预置温度

楼主(2008-09-21):
闲闲没事 设计个电路
恒温器带预置温度
数位表头
表头可以用数位三用电表来代替 或 一般指针电表
ICL7107 一般常见的3位半的显示IC 本温度控制设计只用到3位数 不带小数点
温度捡拾控制
前置使用双运算IC 1458或4558  第一级100倍放大
第二级10倍放大 VR 1K冰点0度修正 VR 10K 100度线性修正
恒温控制
IC 741 VR 50K 作温度预置控制设定
电源电路
电路本身耗电约300mA以下 手头上就翻到这么一颗单组电源变压器
就用半波整流 正电源 7812 负电源7912 7912不小心烧了 改12V/0.5W ZD
热耦线
K 型 热偶线 J型也可 不同型只要重调0度  100度
热耦头
热偶线 两条金属线 对绞1公分以内 绞过长 感度不会增加
调整
热耦头 放入冰块反覆调 VR 1K 数位表显示刚好变0 0 0
热耦头 放入水煮调VR 10K 到约93-96度 正常水没法子加到100度 有温度计
       放一起 比对更理想 用油来煮也可 比较危险要注意安全
       调整后到0-400度 呈直线性
温度预置 扳动SW 转动50K VR 表头显示 0-400左右 转动时注意应有继电器吸放
       声音 同时LED 会同步明灭

网友:
现在都用MCU+PID模糊控制+多段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