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液晶显示器亮一下就灭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9-21):
清华同方液晶显示器亮一下就灭了,是怎么回事?
点一下开头就屏亮一下,也就有5秒钟,然后就自动灭了,再关上,然后再开开,又亮五秒钟,又灭了,小弟不才!是新手!请教高手,是怎么回事呀?谢谢!

网友:
你的显示器灭了,那指示灯还是绿色,或已经灭了?去看下你这种故障的帖子

网友A:
谢谢

指示灯是黄色的,我第一次拆,不知道怎么拆底坐都没卸下来。四周的螺丝都有卸了,底坐下不来,也不知道怎么拆,请指教!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
仔细观察.一般拆底座除了螺丝外还有塑料扣.看有无塑料板挡住主连接处!

网友:
多谢

在显示器的背后左下角有一个小口,是那个吗?多谢仁兄告知!

网友:
应该是,拆塑料卡扣典型的要胆大心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是黄色的,我第一次拆,不知道怎么拆底坐都没卸下来。四周的螺丝都有卸了,底坐下不来,也不知道怎么拆,请指教!谢谢各位的帮忙!

这种情况还是先检查一下你的主机是否有问题再说吧.

网友:
升压有问题,保护了

网友:
我上次去修一个HP 15寸的显示器也是一样的,修的哪个师傅说是虚焊。

网友:
更换灯管       就好 了

网友:
换高压电路就好。

网友:
高压板坏,灯管坏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我有一联想液晶给那位师兄说的差不多         只是灯是绿的        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2009-04-10):
开机亮一下就灭了 之后如果是亮绿灯黑屏的话  就是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打开之后先找一对灯管试试 还是不是亮一下就灭  如果是的话  就是高压板的问题 。

网友:
直接换灯板就OK了嘛。,

网友:
高压板坏,灯管坏的可能性很小   恩  支持

网友:
我今天刚修好一台,换了高压板.

网友:
高压板坏了,灯管坏的可能性很小 ,

网友:
开机亮一下,然后倾斜看有暗暗的影子,能进系统,有声音.高压条坏,我也遇到过这样的,联想机.DELL机

网友:
高压板或者灯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