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压烧坏的电源哪个地方容易坏??新手

楼主(2008-09-21):
过压烧坏的电源哪个地方容易坏??新手上路!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本人有一块长城电源ATX-300P4-PFC,前些日子家中电压过高烧坏了~,现在能看到有两个330UF的大电容爆了,别的看着都没事!高手说说除了这两个电容还有哪个地方容易坏!???
电压过高

网友:
保险管,整流桥,300v滤波电容、emc电路,开关管,启动电阻,pwm控制芯片。
按这个顺序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保险没坏啊!整流桥没坏啊!

网友:
保险没坏
保险没坏,电容肯定是坏了!

网友:
还有和那两个电容并联的压敏电阻也因过压而短路。

网友:
萧老也来了。。。

网友:
这真是个好地方!有这么多的热心人帮忙!呵呵!温暖ing

网友B:
压敏电阻-电阻

网友:
我修的雷击机子,也许跟你的情况差不多,刚不久发的贴,希望能帮助你!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9959-1-1.html

网友:
修好了!只是电容爆了~!别的测了一下都没事~昨天买两个220uF250V的电容换上(330uF的买不到),现在好用了~有空再并上两个!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