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00 跑08

楼主(2008-09-21):
最近遇到三台ACER 5500 系列机器,都是被雷击的,不开机,换完网卡和南桥,可以加电就是不显,用诊断卡跑08感觉是过了内存,不知道哪为高手遇到过给指点一下
不开机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了,估计是显示部分的问题,网卡和FW都被我干掉了,没好,建议你干掉PC卡的控制芯片试试,不行再干显卡!

网友:
有没有过内存,你拔掉内存看看跑什么就知道了~!~

网友:
换了这么多东西了,还能收回成本吗?

网友:
晕倒,楼主搞好没有啊!搞好了出来分享一下嘛!我也遇到差不多的了,网卡拿下来了,南桥换了,BIOS刷过几遍了,F3 08 电流在0.9左右,郁闷中呢!不知道该动查里了,还有高手出来说说话吗?

网友(2008-11-28):
我也遇到了 这个一样的机器 ,你们的有没有加上网卡芯片试过??

网友:
我也有三片,2片现像跟你们一样没好(不过只换了南桥),1片换了就好了! 搞好了的给个信息啊,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