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694T Pro主板求助?

楼主(2008-09-21):
主板是V星 694T Pro,现象是有时能正常启动进系统(但会随机出现蓝屏),有时不能正常启动(电源及各风扇正常运转),如果不能正常启动之后再断电开机或冷启动也无用,有时正常开机后进WINXP再重启又无法启动,有时设置BIOS后保存也会遇到,看主板上CPU旁和内存旁共有八颗电容鼓得厉害,全部换了,通电开机再测试现象依旧,后来发现如果不能正常启动可以断电再用主板COMS跳线清除COMS设置每次都可以正常启动了,请问这种情况会是COMS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
查一下主板电池是否有电,刷最新BIOS试试,或者换同样型号的BIOS刷程序后看看,如果还出现上述情况的话就要查其他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