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bga要用什么电炉理想啊?

楼主(2008-09-21):
各位哥哥们好.

电炉要买哪样的啊..不知样子是长啥样子.

还有温控哪里有买啊.

没见过实物.不懂得怎么去弄.

望弄过的高手指点小弟下.

小弟已经把风枪买回来了.

网友:
呵呵 我也是最近买的调温电炉  你到淘宝上搜多的是哦 我的花了75

网友:
没有人告知吗.>>>>>>>>>>>>...

网友:
你要修笔记本主板,还是台式机主板。如果只修笔记本,那买一块12cm的方形红外陶瓷发热砖,再买一个温度控制器带一个固态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
我台试机和笔记本主板都修啊.哪都要用什么呢..谢谢帮忙啊.急坏了

网友:
那你就多买几块大砖,增大预热面积就行了,因为台机主板又大质量又差,容易变形。不象笔记本,一块小方砖就够了。对了你买了什么风枪?

网友:
大哥.温度控制器要买啥样的.我看了淘宝有很多.还有哪个继电器.没看到实物真不懂要买哪样的.我等了很久了

我买的风枪是哪个淘宝上180元买来的风筒..也就是论坛里面有的..

网友:
如果你不清楚这些,那可以考虑买个几百块的成品预热台算了。因为温控和发热砖,继电器买回来,还要接线调试的才能稳定的。。。另外180块的风枪可能不行,这个价格的风枪,温度很不稳定。不过坛子里有高手能用。我们这里都是用日本产的白光或者德国产的司利登,似乎只有这两种风枪比较可靠。不过都是要将近1千块钱一把的。

PS:我和你在做一样的事情,我总结用红外陶瓷发热砖做预热,要控制好温度很容易。。。。但是要想控制好热风枪的温度,好难啊。

网友:
买成品太贵了.不划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