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问题 不知该如何检修

楼主(2008-09-21):
华擎 865主板 775的U 一代内存 和AGP显卡

客户送修时  为通电就断电   检查 上管穿    原型号FDD8880   当时手里没有该管  就用70N03  代换
当时没有问题   客户拿走   一个小时后  送回 说 又变成原来的样子

再次检查 发现仍为  上管穿     于是在旧板上找了 FDD8880  换上   通电不断电了  但是U供电没有了
于是 又换了  电源IC6566   及2个下管

测试了 2个小时无 问题  让客户取走

大概4个小时后  客户再次回来    说用了几个小时后   主板上  叽叽响

仔细一听  在更换的上管附近 就是有响声  好像是电感发的声音
但是机器可以正常使用    声音是 一会有  一会无

不知该如何检修了啊

网友:
是不是客户的电源有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
以前 给客户装机的时候  用的新板(工包)也有个叽叽叫的 换个板就好了
我现在 怀疑 还是主板的 U供电电路 有问题   但是不知道 具体该怎吗查

网友:
有叫声都是电源不良或过载造成的,声音来自板上,也就是板上有过载的地方。

网友:
对 应该是 有过载的地方    张先生 可以提供下 检修思路吗

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