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L-MX主板反复跑D0-D6

楼主(2008-09-21):
一开始是断路,CPU旁的一个场管坏了,换上后CPU没电压,ADP3181坏,找不到一样的就换了个3188,之后就跑C1了。上内存后就反复跑D0-D6,然后把3188换成了3180,还是反复跑D0-D6。声卡芯片非常烫手,吹下来后还是不行。内存电压正常请老师指点

网友:
3181不能和3188,3180互换!88和80倒没问题的,可以换

网友:
我用3188带3168,和3166都可以的

网友(2009-10-28):
这块板子,楼主修好了吗?
是不是3180和3181不能互相代换呢?

网友:
是不是内存的频率不对啊!!

网友:
貌似是内存不兼容造成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