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bga返修台,热风的还是红外的那个好?

楼主(2008-09-21):
看了北京泰克尼森科技有限公司ACHI IR-3 型BGA焊接返修台是双向暗红外BGA返修设备,见论坛都是用热风

热风我不知道那个牌子的好,真是那不定注意。
请各位有使用经验的推荐一款  价格在4000左右

网友:
要上发热是热风,下发热是红外的。

双向红外的不行。

网友:
请心在飞翔推荐一个bga返修台

请心在飞翔推荐一个bga返修台,4000左右的最好

网友:
极力推荐买热风的,红外技术在生产线上是属于过时的技术了

网友:
我就是热风的  很好用

网友:
我觉得红外的比热风的好用。我自己没用过热风焊台,但卖场里其它维修商转过几张二修的无铅板给我,他们用的都是ZM的550(应该是热风的吧)。我看南桥背面的键盘接口,周围的CpU风扇插座全都烤变形了。不知道是他们没控制好还是焊台不好用。

网友:
热风的比较好掌握也比较快速,价格在4000以上的都还可以

网友:
双向红外,功率不够。发热效果不如热风。

网友:
菜鸟推荐红外。怎么说呢,无铅的板上面240度原件都能动的时候塑料件完好无损。
上下温度必须控制好,150度左右冷却做好以后,偶尔主板微小变形。控制的好作出来的显卡都可以拿去质保根本看不出修过。风的话.....吹变形的多,变色严重。普通风冷焊台做得BGA出来的没有看不出来的
对武林高手来说,工具有没有都无所谓了。

网友:
说了半天也没有人推荐个小维修点用的4000-6000元之间的。

网友(2008-10-21):
我也想买一个,不知道哪个好点,价格不要上万的。到我们市场上看过人家那个3万的机器也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我打算买个BGA返修台,要能做无铅的,效时的给我报了个SP350返修台,报价13000,大家说说如何,价格高不高 :( :(

网友:
4000元左右的返修台对新手来说它的成功率有多少?????不能白扔银子呀!!!
这年头钱真*脏话*难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