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长城ATX-300P4-PFC电源问题

楼主(2008-09-21):
机房的三个长城电源,都是一个毛病,就是通电没有负载,滋滋响(不知道什么位置)短接绿线风扇不转,拔下电源后滋滋声慢慢消失, 测量几处电压和正常的不一样。启动引脚没有电压。

网友:
中间棕色1000UF 10V电容鼓包,已经更换! 20针引脚电压都没有!

网友A:
还有就是棕色电源右下, 两个变压器中间那个4脚黄色的小块是什么,好的电源在通电没负载我把左边两个脚短接,电源就坏了,也滋滋响。

网友:
电源吱吱响估计是有轻微短路或漏电的地方,重点检查两个在体积的滤波电容和5VSB的产生电路

网友:
正常的震荡频率很高,大于20KHz,这样的频率即使有震动你也不可能听到。能听到则说明震荡频率上不去,与震荡部分的元件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棕色电源右下, 两个变压器中间那个4脚黄色的小块是什么,好的电源在通电没负载我把左边两个脚短接,电源就坏了,也滋滋响。

那个是光藕你短路左边的话,右边的主电源得不到正常的信号反馈误以为输出电压偏低,POWER芯片就会加长电源管的导通时间,结果是电源管击穿!(大概是这样吧,不正确的地方请原谅)

网友:
就是通电没有负载,滋滋响
------------------------------------------
明显的是待机/辅助电源有问题。有短路元件,重点查。

网友:
我也有同样一个长城ATX-300P4-PFC,不过是坏的!

主板的插头,正常情况下 供电的电压 :
黄色:+12V
橙色:+3.3V
蓝色:-12V
白色:-5V
红色:+5V
紫色:+5VSB

但我用万用表 测量出:
蓝色不是 -12V,而是大于这个数值,但又超过零伏特
白色不是 -5V,而是大于这个数值,但又超过零伏特

貌似只有主板的插头有问题,其他都正常。

不过,我也同时发现有几个电容 的顶部 凸起来。就是在以下图中圈住位置上的电容。

是不是这些电容有问题?如果有问题,更换了电容;还需要检查其他元件有无问题?

网友:
换过以后再说。这是实践不是猜谜。

网友:
请问那个是5VSB的滤波电容!

网友:
电源吱吱响是主开关管工作不正常。

网友(2009-01-02):
在没有启动时有吱吱响,是辅助电源部分负载过重,查一下SB5V电路的稳压管.

网友(2009-05-03):
我有一个也这样      怎么修呀、、、、、、、、、?????????????????

网友:
这个问题啊,没多大的维修价值了, 除非你没事做,纯属爱好研究一下. 很费工夫的, 修好了也不值了

网友:
你现在5VSB有没有呢?      你说的20脚电压是指哪个呢?

网友:
查下二极管,我们这经常碰到电源坏的,然后我就给他个,把坏的留下,修好了之后,下个电源坏的把修好的卖给他,然后把坏的再修好,呵呵。。。。。。  你那个可能是二极管有坏的  待机根本没有工作,要不就是时间常数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