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一个小电源,专烧IO.

楼主(2008-09-21):
2000年的联想品牌机一台.送来的时候IO坏的.换了IO用测机用的电源来测试一切正常,板子装到机子上用一段时间死机.发现IO又烧了 .再换个IO,把主机上的小电源拆下来测试,一通电IO就很烫,立即关上电源.最后把电源换掉了.机子运行正常.
为什么主机上的小电源能用,但只烧IO.请问各位师傅这个电源哪里有问题.该怎么修.谢谢.

网友:
提供给IO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联想的确是一款小电源爱烧板,因为待机的5VSB过高,你检查一下取样反馈回路元件和辅助电源的小容量电解电容,特别是靠近某些电阻的,不行就干脆将全部电解电容换掉。
以前长城的也有一款小电源爱烧板,原因一样。

网友(2009-01-02):
换TL431,和取样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