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都是无铅主板,要怎么修啊????!!

楼主(2008-09-21):
现在都是无铅主板,要怎么修啊????!!给推荐一下工具 和实际的焊接方法可以吗 谢谢
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拿下无铅弄干净了换有铅的,直接都无铅还得买焊料

网友:
无铅的对温度要求高,昨天吹一个DDR2内存的SPD芯片,开到375度对了两分中锡都没容。

网友:
无铅的确实温度高,不好焊

网友:
谁能告知一下啊

网友:
加高温度,小心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
无铅了,温度高了,维修难度加大了,成功率低了。

网友:
无铅了,温度高了,维修难度加大了,成功率低了。----,咋办啊

网友:
我看还是改行吧
呵呵,这可怎么焊啊

网友:
唉,就买一套无铅焊接工具吧,贵是贵了点,总比你冒险用高温强啊.

网友:
无铅了,温度高了,维修难度加大了,成功率低了

网友:
我那华硕C51应该就是无铅的,浅灰色焊点,老难焊了

网友:
面对无铅,一声叹息

网友:
加焊775座把固态电容拆了吧,容易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我加过几个都是把边上的电容给加爆了

网友:
普通电解电容也容易爆吧。不知大家焊南北桥时容不容易爆。。

网友:
无铅挺麻烦的

网友:
今天取一个无铅的BGA网卡芯片,8502吹了老半天一点动静都没有。

网友:
我今天加焊一个ASUS的北桥,旁边的电容都爆了,芯片就是不(爆),呵呵 动都不动

网友:
有专门拆焊无铅主板的设备吗?

网友:
有,刚查了,快客997,一个风枪1700.

网友:
无铅的设备主要是功率高、回温快。其实如果焊接量不大的话用936也能应付一下。

网友:
别谈BGA芯片了,无铅的板有时候下个IO或者比较大的无引脚芯片都要老半天,碰到PCB不是太好的板还变形,总不能大一点的芯片都要上BGA返修台吧

网友:
看看飞翔版主的《无铅焊接的原理及工艺介绍》,大概就明白了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016-1-1.html

网友:
个人认为温度调高点就行啦! 我们都是这样用的喔! 温度在380-410度左右!

网友:
无钱的不好做啊,难度大,把温度调高了,别的件容易坏

网友(2008-11-12):
无铅融点高
在公司里烙铁固定是380度
不怎么好焊

网友:
功率小了 热风跑了 !
功率大D 比较好!

网友:
无铅融点高!!!!!!!!

网友:
一句话换板~~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