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G774 (17纯平)无高压;无振荡

楼主(2008-09-21):
今天遇一台机子.查了一会查不出故障在这里求助一下~
          机型:  清华同方~G774 17纯平~
          故障现象:加电后没有高压~
          弄到机子后.先观察了一下板子有烧毁;以及虚焊.目测没啥异常.好多地方都已补焊~
         把几个测试点的电压报一下:
          B+ 59V
          行IC TDA4856 10脚是供电脚~12.81V
                                  8脚是行激励脉冲 12.81V
                                 18脚~1.15V
                                  19脚   5.09V
           场IC         供电正常
           从IC 8脚电压来看觉得很象是激励脉冲过高.吸空~8脚.电压降回~~3.35V 在这段路上找了也没发现有坏的~
              行IC 更换过一个~
             自己也觉得这个8脚电压不正常.这个电压和电源供电是一样的.当时也有怀疑包包是不是有问题.直接把包拆下.再测.电压还是偏高.
               自己查了一会.没查出原因来~.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这是行场振荡IC没有工作.如其基本工作条件具备,则检查MCU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包括供电.总线.晶振.ROM等都要检查到位.

网友:
有一个维修实例中介绍: 是长城的机子~用了IC 也是TDA4856
    TDA4856 18 .19脚要接到MCU 的总线数据信号后;其内部的软启动才开始工作~
   我今天测~  TDA4856  18脚~ SCL    1.15V
                                       19脚~SDA      5.09V
              按一款长城显示器的维修实例中介绍.
                  18脚.19脚.电压差不多在~~4.86V 左右.
                  这二脚电压是MCU 送出来的.如果说~~18脚的.送端MCU 电压也偏低的话.
                能不能理解为.MUC 坏.
               或者MUC其它地方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把18 脚 电压修出来

网友:
长风版主说的对,行激励输出脚等于供电端电压是因为扫描块没有满足工作条件,时钟总线电压低应该是挂在总线上的IC有短路,除了mcu,前置视放块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