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8-09-21):
GA-8IPE1000-G主板不能开机,测power处电压为1.3伏,求此板开机原理图

网友:
查POWER 针相接的上拉电阻是否阻值增大。

网友:
小三极管损坏,性能不良也有可能

网友:
power处电压太低了  测ATX电源的第9脚到power的排针..... 可能是第9脚到power的排针之间的电子元件有问题..

网友:
希望楼主说一下IO 型号

网友:
第一步  先从开机键 跑下线路  把电压修复了
电压正常后还不开机的话   IO/桥(米粒管/电阻/晶振)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什么型号?

网友:
知道请告诉结果。。。。

网友:
电压低,有电阻电容三极管就换了,要是直接到IO。就换IO。

网友:
先跑开机电路,然后再进一步确定

网友:
先修复电压吧,跑跑线嘛

网友:
楼主查出故障没?请公布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