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08-09-21):
一台飞利浦107s66,高压包坏了,换了一个新包。现在一加电,图像慢慢亮起来,紧接着就慢慢边黑,直到黑屏。

量各组电压都好着。图像亮到黑变化时,电压也不变。还望高手指点。行管c级88.6 。G1 -5V
.G2 随便调都可以。

网友:
确定包是好的/型号不错的情况下,  检测下屏幕变化时  G1的电压有变化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G1和G2都没有变化。

网友:
G1 G2都没变化.那灯丝电压.视放三枪电压.ABL电压有变化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没有的。 。还要查那里啊。

网友:
换光藕看一下,费力扑喜欢坏这个

网友:
现在不黑了,但是没法调出菜单。想调行幅都不行啊

网友:
按键的话,电压有变化,但就是没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