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 管G,S短路后主板风扇转,cpu主供电低于0.5V

楼主(2008-09-21):
各位大侠,我在检测MOS管电压的时候将MOS 管G,S短路了,然后主板上的灯不亮了,
现在的情况是风扇转,cpu主供电低于0.5V,主板是810芯片组的,
上下mos管控制电压分别为2.86V,8.87V,上管控制电压小于下管控制电压
主板电源芯片为LM2638M,未更换,
MOS管为PHP55N03LT,已经更换为PHP55N03LTA。

请各位大虾帮帮忙,谢谢

网友:
可能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换一下电源控制芯片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