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致铭NF4X-L的主板,反复故障,最后写BIOS还是解决了.

楼主(2008-09-21):
拿到一块致铭NF4X-L的主板,单桥的,到手后通电,不跑码,所有的电压全对,也有复位,就是不跑码.看来真是通病啊,焊桥.焊了第一次,冷了开机,好了,一切OK,装个系梳用了30分钟,上下网也没得问题了,就放在一边.今天早上拿出来,去试一根内存条,这下好了,跑F4了,也有复位啊,电压也全对,怪了.我想,难到又虚焊了,不是这么快的吧,
可能第一次我没有焊好,好的,我再来加焊一次先,再次加焊,冷了开机,还是F4,我想完了.,可能真的是桥坏了,我量了一大通,实在量不出来桥坏了.我就想,最后写下BIOS吧,
要是不好,就拆件吧.我就写了一次BIOS,这下好了,44-C1跑过了,上内存,一切OK了,用了半天一点问题也没有,我想不通,BIOS程序为何放了一个晚上就丢失了呢.我关机前都是正常用的啊.不过这也是一个经验吧,写出来让大家看下子,不要老以为单桥就是它坏了.

网友:
一块华硕NF4X-L的主板也是跑F4 ,焊桥没有成功。把754做也弄坏了。

网友:
754的座子你行得先取下来再焊了,得保护好旁边的元件才行的.

网友:
桥负责时基焊点空焊,加焊时热涨,冷却后又造成空焊,不是没有这种可能。遇到过CMOS跳线清零无效的板子。最后确诊南桥,该板表现为时常不认硬盘。DM分区时不认硬盘。

网友:
一个特殊的案例吧。学习了

网友(2010-03-28):
怎么不发个BI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