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

楼主(2008-09-22):
修一七彩虹主板,发现一MOS管裂开,型号为:F3711S,手头上没有该管,网上资料也找不到,现求教于各位可以用什么型号来代换呢?多谢~

网友:
60N03/75N03应该都问题不大

网友:
IRF3711S,应该最大输入20V,输出10V这样吧。大概就是这个参数。用耐压高一点的管子能满足需要。

网友:
多谢,试试看

网友:
看线路可以知道是什么类型的M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