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NB声卡有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9-22):
我有一台2005买的方正NB1900手提电脑,上个出现问题如下描述:

         上月我家小孩用电脑不小心将水洒在电脑上,后我妹不懂用电风机吹干后,尽发现电脑其他正常,就是没有声音,一查连"声音控制器"也不见了.一放音乐提示"你的机器无安装声卡设备或另一程序使用或者不能正常使用"
       问题1:没有声音,没有找不到声卡设备

     哪位高手帮帮我,有什么办法,谢谢!
               我的邮箱是:XYR@163.COM
               我的QQ:527916449
                                                                                                    08年9月21日晚

网友:
确定吹干,声卡引脚不连电后。还是找不到音频设备的话:
1、声卡芯片短路击穿
2、声卡外围的贴片元件受损
3、很少声卡晶振不起振的情形,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