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NF3250N

楼主(2008-09-22):
各位师傅谁维修过点不亮的翔升NF3250N主板
请介绍一下如何维修,先谢谢啦

网友:
没人修过啊,板上IDE旁边有一个AMS1117很烫,拆下测量1、2脚没短路,但板上的2脚处与地是相通的,短路绿黑线CPU风扇会转,下面该查哪里啊,还能修好吗

网友:
是不是南桥短路了???????